宏基TM2420不触发,谁能帮我看看

楼主(2011-06-03):
目测主板没什么问题,打阻值 也都正常,上电待机0.017安培,应该也正常吧,开关按键上有3.3V电压,32.768晶振起振,按开关按键电流没反应,测不到3V 5V,待机芯片是TPS51120
22PIN 供电正常,4PIN 基准电压脚也正常吧有2.2V,12PIN29PIN 电压没有,实测好像是0.5V,问了下师傅说应该是3.3V,应该不正常吧? 12PIN29PIN来超级IO KB3910SF的37PIN
KB3910SF上电时序不了解,有没有高手可以指导下???
TPS51120换过了 充放电芯片也换了,KB3910SF都换了还是不触发,下面不知道怎么搞了。有没有人可以帮我下,技术小组指导下,我是小白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点评):
谢谢,是BIOS问题,已经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3V 5V没有呀! BIOS也有可能吗?

网友(点评):
3V 5V和BIOS有毛关系。。。

网友:
BIOS参与触发的BIOS程序有问题的时候会造成不打开3M,5M的,因为开电压的程序就是在BIOS蕊片里面!不过也不排除EC本身和外围有问题!

网友(点评):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是BIOS问题,刷过就能开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ec是不是在  IO  KB3910FS 里面? 这个芯片我换过了,还是一样,BIOS到是没刷

网友:
AC_IN#这个信号0V是正常的,建议看一下EC的供电正常否,该机BIOS是参与待机的,最好刷BIOS试下。

网友:
十分感谢楼上的几位热心同行! 我刷了BIOS,亮机了,搞定了,真是很感谢你们!!!!!!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真是BIOS问题,谢谢!!!

网友:
学习啦,原来BIOS也参与待机。

网友:
我想知道EC的3V供电从那里来的?VREG3还是VREG5产生的吧?按开机键变化电压有没有作用到EC?EC正常下会发出一个电压开51120的3V 5V,找好这个脚,如果没有电压变化,应该是BIOS问题或者EC和南桥之间的问题。

网友:
bios参与开机的板子可以尝试刷写BIOS试试的  (在芯片工作条件都满足的时候)

网友: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查查bios是不是有波形

网友:
BIOS 原来也参与开机,学习了,感谢你们··

网友:
这个机器bios引起不加电的很少 我碰到过2台  bios引起不亮的

网友:
看了,又有收获了!

网友:
听说宏基的机器BIOS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现在很多新机器的BIOS都参与开机,DELL机器也这样

网友:
怎么知道bios是否参与开机啊?量bios哪个角有波形啊?俺是菜鸟。

网友:
这哥们,我没听说过超级IO管上电的,不知道是不是我见识太少了

网友(点评):
我是个新手

网友:
说实话,要想知道 BOIS参不参与触发,打波就行了

网友:
这种机器是bios和ec交换数据ok才开启待机电压的,应该是仁宝代工

网友:
用万用表能测到BIOS和EC之间进行数据交换吗

网友:
万用表不行吧

网友:
原来是因为bios不触发的啊!!!

网友:
前两天刷过一个acer的,也是bios坏,故障更离奇,屏幕无背光,型号是4930g

网友:
这个  够高深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主也是刷BIOS解决的????

网友:
bios问题这么严重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对,刷完就好,很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