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00WD1屏的DC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1-06-03):
请问SM4005这个代码DC的原型号是什么?急!!!
芯片

网友:
帮你顶下吧 没人说吗

网友:
你还是报机器型号,那样有人修这机器时,可以帮你看一下这屏的IC,,因为屏型号不好记

网友:
杂牌机,没有机型!只有屏的型号!烦,DC上面的印字不是原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