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装不驱动

楼主(2011-06-03):
我现在有三张显卡, 在XP系统里怎么都装不上驱动,以前是可以的,但用WIN7系统就可以用,只不过不显示显卡的差数,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顶上   我也有一个  也是装不上驱动,我吹了下显存  花屏    XX   赔了一个  郁闷

网友:
很多假卡是装不上驱动的~~~~你慢慢搞吧,

网友:
很有可能是假显卡!

网友:
假的。假的就装不上。

网友:
有可能虚汗了

网友:
那就用win7系统啊

网友:
安装不上驱动,是显卡本身的问题,,

网友:
那怎么修啊

网友:
驱动有没有找对哦 如果没错的话 恭喜你 中奖了 可能是碰到了传说中的假卡

网友:
找芯片组啊!     看看是什么芯片组   然后去   官方去下!

网友:
找驱动也是技术活,特别是找公版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