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不触发

楼主(2011-06-03):
今天接到一台HP520的机器,看电流0。12,按开关不触发,拆机器发现无3V5V,此机芯片8734A。查8734A工作条件,20脚V+18。5,VCC SHDW REF正常 ON5 ON3电压变低。怀疑芯片有问题,换了一个,有3V5V,上电,接屏 HP出来了,此机OK

网友:
没有测3V5V对地阻止吗/

网友:
待机0.12是不是微短呀,

网友:
呵呵,通病,没有太大的难度!

网友:
经常遇见这种情况 也有断线的。。。。

网友:
前两天修了个HP511的,待机也是0.13.可惜是3 5 V 都短路了

网友:
就是一个普通供电问题

网友:
有个图纸再分析下就好了!

网友:
芯片坏或者芯片虚焊皆有可能

网友:
修过这机器本身的电源芯片好像不是8734 但是可以与8734 和1999通用

网友:
HP 511集成板得图纸谁有啊 发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