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主板档D0 大大们教教啊

楼主(2011-06-03):
测电压 时钟 复位 各种正常就是档内存 内存也换也不行 各位大大给点指点啊
主板

网友:
补充下 这个是 939 NV双桥的 板子 桥已经压过了、、

网友:
DO不一定是内存呀。CUP没有工作也是DO 还有就是使跑几步到DO吗。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编程不支持这个BIOS 没办法直接加了桥 好了 但是取BIOS以后焊回去CPU风扇电压就变成12V了 直接不跑码了是人家焊的 我重焊了一次 电压正常了也挡D0 刚才加了北桥跑码正常了刚下试机 CPU风扇的电压又上来了又不跑码了 这是为啥啊

网友:
可能是桥焊出问题了吧 植球重做一下啦

网友:
北桥不稳定,重新直球

网友:
加焊NB 搞定 谢谢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