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问题

楼主(2011-06-03):
求解:测PCI上面A15复位是不是一定要测到有明显跳变呢?还是只要测到电压正常就好了?求各位大侠帮忙解决一下哈!

网友:
一般测到电压,就认为它是正常的

网友A:
正确来说需要测到跳变的,你可以看诊断卡的复位灯的变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确来说需要测到跳变的,你可以看诊断卡的复位灯的变化啊。

假如不给诊断卡呢?因为到时候我们用不到诊断卡。

网友:
我想不只是就PCI,比如IDE的第一脚。AGP的A7,PCIE的A11什么的有跳变说明南桥已经发出复位

网友:
一般测IDE第一脚,还有PCI-E,PCI,的复位脚 电压跳变来确定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
开机的瞬间或者按复位的同时,必须有跳变。

网友:
查PCI的复位脚或是BIOS的复位脚有没电压了

网友:
一般都是看下电压正常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