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imini s5(3g)显示分辨率不正确

楼主(2011-06-03):
开机画面和bios画面以及进系统后显示都不正常,下面有一部分看不到。进系统看分辨率只有800*600和1024*768,没有10寸屏的1024*600,装过系统,更新了清华同方官方显卡驱动,bios放了电都还是一样。有没有那位大大遇到过,或者有什么建议。这个机器清华同方官方没有提供bios更新。
显卡

网友:
外接试过没有。。

网友:
重做系统看下吧,先软后硬.

网友:
外接用1024*768可以的,就是10寸屏要1024*600才对的啊,要不下面任务栏看不到的

网友:
好像有的上网本调不到1024X600的,你可以上网去看下有什么软件可以改的。

网友:
没有人知道呀,头都大了,有没有这个bios想刷刷

网友:
用软件看看有没有正确的识别到屏型号

网友:
感觉是正常的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