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00北桥装不上显卡驱动/

楼主(2011-06-03):
电脑是MSI 的  开始客户拿来修是上电不显示..  看电流是显卡问题  报价修显卡,,,机子拆开看是6100的北桥显卡一起的  取下桥重新植珠(有铅)后上板  上屏测试OK     客户拿走

过了几天客户又回来了,,,开机蓝屏  我想可是能软件问题于是重装系统  装完进系统蓝屏..
我想可能是什么驱动打错了.. 在重装系统 什么驱动都没打..重启系统进去了..窃喜  网下去下驱  先打的是显卡,,结果悲剧了..装下显卡驱动后机了又蓝屏了.  后面系统换了N个,驱动也换了N个还是不行,,,显卡也取下重新植过..没办法只好订个芯片试试了

不知道有哪位同仁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没有蓝屏代码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有个nv4_disp.dll

网友:
V星的电脑就这样,让人家一头雾水

网友(2013-01-15):
nv4_disp.dll
这个一般就是报显卡方面的错,只能换显卡试。

网友:
呵呵,应该是显卡芯片的问题了呀,只有换个试试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