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声卡问题

楼主(2011-06-03):
本身是高压条问题的 换了根高压条 正常后装机试的时候发现 没声音了 声卡驱动装过 系统装过 右下角的小喇叭也有 就是没声音 就是换了高压条 声音就出问题了
没声音
问题
驱动

网友:
外接也没声音吗?

网友:
内外 都没有声音

网友:
声音里的音量高低能调吗?驱动先别单独装,你把系统重新再做一遍看看。

网友:
打开小喇叭 可以调的

网友:
我怕是键盘 那个静音键按住了

网友:
可能是功放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