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帮帮吧 , 谢谢,显卡花屏咋维修?????????????

楼主(2011-06-03):
显卡花屏,有的是全是横横竖竖 ,乱码,      请大侠请教,   谢谢。

网友:
找个软件测一下,大部分是GPU虚焊,当然显存也有可能

网友:
GPU和显存都可能,,,你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
如果不是对显卡维修有所认识 最好拿到专业维修显卡的地方维修 因为修花屏是有一定风险的 搞不好 会不显的

网友:
显卡没有什么的修的 就是看外观 电压 gpu 显存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按你这么说,显卡修起来很简单,很容易咯??我想问下你修过显卡么?别看显卡小,但是它奥妙无穷啊。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检查 一下显存供电   正常的话  加焊显存 或者换掉,最后是GPU加焊

网友:
回复 网友B:

N卡还是A卡,N卡的话2系列以下都可以用软件检测的,N卡花屏大部分都是GPU空焊的,特别是7,8系列,9系列也有部分,A卡也有软件测的,检出看哪里报错,根据报错的位置看是GPU问题还是显存,显存之间。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要看你是N卡还是A卡,先要用软件测试下呢,还有你有没刷过bios,有时BIOS没刷对也会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