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也会引起,无法安装系统,无法引导的!

楼主(2011-06-03):
严格来说,我是做维护的,维修刚刚学!前几天在公司碰到一个问题,一台台式机,总是蓝屏,配置是:P4(478针),内存512,V星主板,希捷60G,硬盘,杂牌显卡!  和数控机,连在一起!  同事反应,总是蓝屏,因为是GHOST  雨林木风,所以认为系统有问题,直接GHOST一遍,能用几个小时,还是蓝屏!想到主板,找一块,好的主板,安装上去,不能用GHOST,因为没有光驱,拿来光驱,PE也不能进去,更奇怪的是,用系统盘,也不能引导,就是准备进去的时候,说文件出错!想到还是用原来的主板,故障依旧,不能GHOST,不能引导,不能安装系统,不能PE,  明明刚刚原来的主板还能GHOST啊!  二话不说,换内存,换硬盘,这是干这行,第一想到的,但是折腾一个下个下午,问题没有解决!  哎,难道技术落后了,第二天上午,又换主板,故障依旧,这是才想,难道是CPU,不可能啊,因为,大家知道,CPU很难坏啊,况且,能开机,能显示!  但还是找来CPU,换上去,故障全部排除!!!我干好几年,CPU有问题的,这是第二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写出来,给大家看看!  这个问题,我是用了一天时间,才搞好的!  还是要好好学习啊!

现在CPU的质量也不很过关了
这个终于让你知道了,但确实是存在的事,如果是AMD,它还要管到内存去。

网友:
这种小概率事件遇到只能算你倒霉。一切皆有可能,但维修时总是从可能性最大的因素入手,不可能直奔小概率事件而去。

网友:
CPU确实是很少坏的 LZ点背啊

网友:
这种换换换  还是换  但是就是U没有换  所以浪费了许多时间

网友:
往往很多故障就是出在让我们意象不到得地方,确实很难搞的

网友:
很少见,不过也是见过啊,以后有有这种事就得换换U 了

网友:
学习了,以后碰到这种情况也要考虑一下u了

网友:
经验可以快速解决问题,有时间也会带来些弯路。然后就又多了一个经验。这次楼主印象深刻吧。

网友A:
是AMD的U吧,AMD的最好出疑难杂症

网友(点评):
478的搭配AMD的CPU,你是火星来的吧

网友(点评):
LZ不是说了吗?P4 478针?

网友:
针脚式CPU座容易出问题,478、939、940等。CPU有时不一定坏

网友:
CPU坏也有的,找出问题所根本就好啦呵呵。。

网友B:
AMD的碰到过 478的还是第一次听说  经验啊

网友:
修也,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学习了,我修的AMD的坏了好几个

网友:
INTEL的U是坏的很少  这种问题只有用排除法来查了,,,

网友:
我手头就有个inter U   能开机。。。进系统就蓝屏。。。。  还P D 的U   查了好久。。。

网友:
478不是AMD的

网友:
呵呵 以前也碰到过 前两天的一个品牌机 就是 不能引导 最后 重写主引导 搞定

网友:
经验之谈啊

网友:
这种情况很少的,你也是中奖了

网友:
我现在碰到一块E7500 CPU,进PE 安装系统过程都正常,快进入系统 时就蓝屏。XP和WIN7都一样。主板都换了好几块都一样的情况。

网友:
我也试过AMD的U可以装系统却无法正常启动系统,但是换一个U就解决了。

网友:
还真想不到呢,CPU也疲劳呀

网友:
林子到了   什么样的事情都有

网友:
偶也碰到过,郁闷

网友:
CPU坏的我遇到多了。。包括LGA 1156的I3。I5 。CPU坏的也很多。。不过内存和挑内存槽的。。。有个I3的CPU还更加奇怪,使用什么软件都正常就是OFFICE 一打开就报错。最后换CPU解决。

网友(点评):
不是把这也换CPU。你怎么想到的

网友:
这样的概率应该很低的-_-

网友:
478 INTEL
938  AM2  751才是AMD  AMD都是针的

网友:
凡事都有可能   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我一个月碰上了2次。

网友:
英特尔CPU坏的极少见啊,楼主也够点背的了。通常AMD的CPU坏的机率较大。

网友:
cpu座子也是问题啊,呵呵

网友:
一切结有可能,维修就是个细活

网友:
U坏遇到过好几次,478针坏蓝屏,AMD775坏,compmgmt进入不正常,也是折腾了好半天,最后才断定是CPU坏,一句话点背,呵呵

网友:
第一次见,CPU你换到其他的电脑上面试一下看看会不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很好,学习下经验,用了一天才弄好,印象一定非常深刻了

网友:
AM2   939   478   相对来说容易坏点

网友:
呵呵  我也遇到过最后确定CPU二级缓存坏了

网友(点评):
二级缓存坏,楼住是怎么测出来的,能不能说说

网友:
amdj机器经常出现

网友:
这种概率太小了

网友:
修了那么多年,只遇到一个CPU坏的

网友:
478的CPU确实少见有坏的

网友:
极小概率问题最能消磨人的意志,遇到几个了,有一次折腾大半天后面来是IDE线,在其他机子能正常使用,但就是接那台不能进系统,在BIOS能认盘,PE下也能正常读盘,最后换掉完全正常,整个机箱就差光驱没换而已

网友:
维修嘛 就那几个件 赶时间分析并更换讲究的是个效率 INTER的U是比较稳定 但几年下来 也能遇见几个坏的 AMD的U就更不用说了 特别是近几年 保内就坏的机率还是挺骇人的 楼主这例中 插座的问题可以排除 因为他更换了两次主板 难免要取U

网友:
一切都有可能,硬件的东西没有绝对的

网友:
AMD的最多,754,4600+,5200+,5000+经常坏的。

网友:
不好意思,没看仔细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我也遇到过  775针 的  赛扬3.06G的  cpu  缓存烧掉了  也是装不上系统

网友(点评):
楼住能不能说CPU缓存烧了是怎么测试出来的

网友(点评):
在BIOS里关掉缓存试呗!

网友:
老的主板在BIOS中关闭二级缓存,再运行系统能正常时(运行速度超级慢),说明二级CACHE坏。

网友:
小概率事件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次。

网友(2011-07-03):
478是AMD的U?错了吧

网友:
经验啊,多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
故障率低 但是毕竟会出现的

网友:
CPU很少会坏,处理问题往往去比较大的地方去想,很少坏的配件,往往忽略了!

网友:
   我N年前就遇到过这种悲剧的事情,一个AMDCPU接触脚不好,导致装系统死机,一解压就死机,折腾了好2天,才发现,只有碰到了 ,有了经验教训了以后就记住了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机器

网友:
学习了,以后我也要注意下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的碰到过 478的还是第一次听说  经验啊

同意,AMD的相对多,INTEL的第一次听说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呢

网友:
路过,学习了,下次少走点弯路也是好的

网友:
哎,维修什么情况都可能碰到

网友:
楼主应该每个配件都用替换法来试试啊,不要想当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AMD的U吧,AMD的最好出疑难杂症

你真是人才  人家说p4 478了 你还敢在这乱灌水  没人管理你是不是?

网友C:
我还第一次看到这种人才  更何况是在这种专业的论坛上 p4 478当成amd  悲哀  论坛的耻辱

网友:
CPU是最难坏的也是最容易误判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还第一次看到这种人才  更何况是在这种专业的论坛上 p4 478当成amd  悲哀  论坛的耻辱

你大爷的,没有看仔细说错了就TMD是耻辱呀,你有没有文化休养呀,我看论坛有你这样的才是耻辱

网友:
CPU引起的蓝屏遇到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大爷的,没有看仔细说错了就TMD是耻辱呀,你有没有文化休养呀,我看论坛有你这样的才是耻辱

我估计你连 什么样是478 什么样是462 什么样是775 什么样是939 你都不知道  悲哀

网友:
遇到过  CPU还会引起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你连 什么样是478 什么样是462 什么样是775 什么样是939 你都不知道  悲哀

我真的不知道,这真的是悲哀。你真的厉害连这些都知道一看就知道是高手。配服

网友:
我是如何悲哀,又给论坛带来什么耻辱,愿向仁兄,请教?        何时把478当成AMD的?

网友:
不知道你用测试内存和硬盘有坏道坏块没?没有 那你自己折腾自己
我见过CPU短路的 还能点亮 但是几秒后就断电
风扇取下来后一摸CPU 温度绝对上100度
我见过865的南桥上烧一个洞 肉看能看到的就这还能进系统使用 当然插USB设备死机

网友:
bios  太老也会是这样

网友:
如果说amd的u坏了,那不为其,但是478的出这问题,很意外。

网友:
又学一了招

网友:
CPU引起的故障满多的 蓝屏。。。

网友:
学习下,以前确实没有遇到过,只是遇到内存坏的可以亮,看是装不了系统

网友:
佩服楼主的耐力,如果是我换到主板哪里就不会换了台费时间。

网友:
这种问题也让楼主遇到了,我还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的碰到过 478的还是第一次听说  经验啊

额 我也是 amd 的碰到过 额 478的没见过   那是个 4400+ 的u 进系统蓝屏  额 楼主 比较 背

网友:
我见过的cpu故障,是经常开不起机 ,经常死机。。开机无反应

网友:
怪事,也算长见识了

网友:
这年头没有想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AMD的U吧,AMD的最好出疑难杂症

楼主早都说了是P4  478
怪AMD 什么事?

网友:
学习了 第一次听说

网友:
很罕见的情况,老奔四一般是坚固耐用的代名词。

网友:
真是神奇啊   CPU坏 了  还能开机。。。  神奇  没法说了

网友:
INTEL的CPU坏的概率还是很低的   任命吧

网友:
之前遇到过478针赛扬CPU 死机,换了P4不死,我纳闷啊

网友(2011-08-02):
意想不到啊,cpu还管理引导了

网友:
也遇到过一次,以为主板,害的换了主板又退了。。。。

网友D:
462的更爽,上去开机走GH进DS都是正常的.一到进系统流动条就死掉了,这个你们换什么呢?哈哈,结果还是个U的问题,指令没出来进不了系统.更换一个U就行了.AMD常出现的事.

网友:
cpu坏了,很烦人的,我也遇到过一次

网友:
还真是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遇到过CPU问题:装XP没事,装WIN7就是不行,(PS:这个CPU长期工作在高温下)。AMD

网友:
学习了,这种情况真的很少遇到过

网友:
不知道出现的是什么蓝屏代码

网友:
今天我还用断了一针脚的点亮了一台机,可能那断的针脚不影响工作吧!

网友:
CPU问题我遇到过三例,原来给网吧做系统,N年前了对时间一直比较大意多,总之是一片P3机器,这机器装完系统后什么都能玩,就是上不了QQ,该换的全换了,上输入完密码后登陆QQ就崩溃,后来没办法了总算找到一个办法就是下载了一个最老最老的QQ但是还能登陆的版本装上后可以登陆,后来一次给这机器换风扇我一看CPU 是P3 800的CPU,但是觉得有点不对劲,这机器原来我记得属性里是667的CPU啊?难道。。。于是马上找了一片 好的800CPU,上去后QQ最新版可以用了,哇这INTEL就是强悍可以自己降频运作,第二个是一台915主板,哪时候流行的 P4 2.66可以开超线种的功能,这个机器就是装不上系统蓝屏,而且只能正常安装,装不了ghost,后来记得在电脑报上看到一遍关于有些开超线程后出现各种奇怪问题的事,于是我也好奇的把超线程关了,可以ghost了。第三个是原来的 赛扬340 我用的是华硕的一款915代工的板, 这批板给网吧的十片,于是发CPU 进货的地方说 340没有了,新出的是 341主频都一样,都是 3.06 于是发了,回来后就是装不了系统,于是问题进主板的地方,他说这主板只支持65NM技术的CPU,哇,341是45NM 后来把CPU退了,从北京发回来10片340装上就好了。(注:CPU记忆也模糊了,今天看了这帖才想起来了,到底340 是95NM 还是 65NM我也忘了,只是个比喻,大家不要见笑。哈哈)

网友:
cpu坏的看见过 这样的真没见过 lz可以去买彩票了

网友:
CPU引起不跑码 很是

网友:
啊 原来如此呵呵

网友:
CPU遇见的问题多了 会蓝屏 L2关了就好了就速度很慢 也有会花屏的... 特别是AMD的 各式各样问题

网友D:
遇到疑难杂症首先应考虑到cpu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AMD的U吧,AMD的最好出疑难杂症
478 明显Intel 的 汗。。。。

网友:
我这装系统时 内存出现的问题也比较多 但是LZ说的CPU有问题 以后记住了 呵呵

网友:
我这 有个478的,显OO,一直以为是主板问题,换U就好了

网友:
学习到了  恭喜楼主  你中特马了!!!

网友:
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本人今天就遇到一台,故障都差不多,也不知是不是CPU的问题

网友:
有同感,上个月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前几天我就是遇见这种故障装不上系统,换一个CPU好了,但是我就是不懂什么原因

网友:
`呵呵,这到还没有遇见过

网友:
那最后怎么处理的?我想知道,谢谢

网友:
不错  好人啊  很少会想到是CPU   问题

网友:
我遇到的疑难杂正也特别多了

网友:
LZ和我差不多啊,不过我这里是电源的问题,操蛋啊·····

网友:
配件多就是好,一个一个的排除

网友:
学习了,值得记住的教训,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积累一下。今天也遇到个怪问题,声卡驱动不完全匹配导致前面板的麦克风无声。后面的完全正常,前面板只有声音输出可以用。很怪的问题

网友:
我以前有一台机器,好像是赛扬2,93CPU,一般运行工作一天都正常,但是一玩游戏半小时到一小时就蓝屏。就这样用了半个多月,后来问题越来越严重,开机一会就蓝屏。换CPU好了。

网友:
AMD确实碰到过几次了,INTEL目前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