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DELL M1330。路过的都来看下

楼主(2011-06-03):
手上有台DELL M1330集成显卡的,刚开始是按开关,开机指示灯亮,电流0.3A,2秒就掉电了,
不插开机按键板,可以自动开机,更换了一个MEC5025-NU后,插上按键板可以开关机了,不过刚插上电第一次是自动开机的,
BIOS保存不了时间,修到这程度了,用他电池开机也是开不了,装了电池上去插外接电又变回起初的故障了,拨开电池又可以自动开机,请问各位高手有无遇到过,我想搞掂保存那方面应该可以解决吧,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思路呀,,急!急!

网友:
查RTC电路的工作条件

网友:
在0.3A的瞬间,测一下哪个电压没有出来,就先修哪个。

网友:
M1330这款机北桥修得比较多。

网友:
就在胡搞乱搞,没有头绪的搞。

网友:
肯定是跟北桥没关系啦,他自动开机时的时候都可以显示正常啦,

网友:
正常关机了,只要不拨电的话,他每次开关机都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