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土砲

楼主(2011-06-03):
BGA土砲(二溫區),最近使用土砲下180上270拆顯晶,南橋都OK, 拆北橋必須下200上320才拆的下來,反覆思考,發現NB40MMX40MM體積大散熱快所以必須溫度高一些,如此理解不知對不對,有不同看法者可發表一下心得,共同研究

网友:
320温度太高了吧,这样容易爆桥!

网友:
我用土炮 拆焊 还可以 就是植完球 对锡珠加热 遇到问题了 芯片都报废几个了

网友:
下溫度高一點看看~~上溫太高了~~

网友:
下温250度上温280度,温度漫漫升不要一下就上这温度。

网友:
同样320度设置温度,不同机器出风温度并不一样吧,温度采集点在哪儿很重要

网友(2011-07-18):
我一直是下面260  上面 280--300
司登利的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