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代码查询软件

楼主(2011-06-03):
遇到POST自检测代码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个软件可以告诉你,这个代码代表什么,不错吧。

网友:
POST代码含义查询软件

POST代码含义查询软件

网友:
明显不靠谱

网友:
我发个靠谱的:
CODE         ENGLISH CONTENT        CHINA CONTENT
    O2        Verify Real Mode        校验实模式
    O3        Disable Non-Maskable Internupt(NMI)        放弃非屏蔽中断
    O4        Get CPU type        获得CPU类型
    O6        Initialize system hardware         初始化系统硬件
    O7        Disable shadow and execute code from the ROM        放弃映射和从只读存储器执行代码
    O8        Initalize chipset with initial POST valucs        用初始自检值初始化芯片组
    O9        Set IN POST flag        置入自检标示
    OA        Initilize CPU registers        初始化CPU 寄存器
    OB        Enable CPU Cache        激活CPU缓存
    OC        Initialize caches to initial POST values        用初始自检值初始化缓存
    OE        Initialize I/O component        初始化输入,输出组件
    OF        Initialize the local bus IDE        初始化局部总线IDE
10        Initialize Power Management        初始化电源管理
11        Load alternate registers with initial POST values        用自检初始值加载替换寄存器
12        Restore CPU control word during warm boot        恢复CPU控制字在热启动时
13        Initialize PCI BUS Mastering devices        初始化PCI总线主设备
14        Initialize Keyboard controller        初始化键盘控制器
16        BIOS ROM checksum        BIOS ROM求校验和
17        Iinitalize cache before memory Auto size        在内存自动排序初始化缓存
18        8254 timer initialization        8254时钟计数器初始化
    1A        8237 DMA controller initilzation        8237DMA控制器初始化
    1C        Reset Programmable Intemupt conntpller        重置可编程中断请求控制器
20        Test DRAM refresh        测试DRAM刷新
22        Test 8742 Keyboard Conntroller        测试8742键盘控制器
24        Set ES segment register to 4 GB        设置ES段寄存器达4GB
28        Auto size DRAM        自动测试DRAM容量
29        Initialize POST Memory Manager        初始化自检内存管理器
    2A        Clear 512 KB base RAM        512KB基本内存清零
    2C        RAM failure on address line        RAM失败在某地址线
    2E        RAM failure on data bits of low byte of memory bus        RAM失败在存储总线低位某数据位
    2F        Enable cache before system BIOS shadow        激活缓存在系统BIOS映射前
32        Test CPUbus-clock freguency        测试CPU 总线时钟频率
33        Initialize Phoenix Dispatch Manager        初始化凤凰分派管理器
36        Warm start shut down        热启动关机
38        Shadow system BIOS ROM        映射系统BIOS ROM
    3A        Auto size cache        自动测试缓存容量
    3C        Advanced configuration of chipset registers        芯片组寄存器高级配置
    3D        Load altrnate registers with CMOS values        用CMOS值加载交换寄存器
41        Initialize extended memory for RomPilot        为ROM引导初始化扩展存储器
42        Initialize interrupt vectors        初始化中断向量
45        POST device initialization        自检设备初始化
46        Check ROMcopyright notice        检查ROM版权提示
47        Initialize 120 support        初始化120支援
48        Check video configuration against CMOS        检查区别于CMOS的显存配置
49        Initialize PCI bus and devices        初始化PCI总线及设备
    4A        Initialize all video adapters in system        初始化所有系统内的显示适配器
    4B         QuietBoot start (optional)        冷启动开始
    4C        Shadow video BIOS ROM        映射ROM内显示BIOS
    4E        Display BIOS copyright notice        显示BIOS 版权提示
    4F        Initialize MultiBoot        初始化多启动
52        Test Keyboard        测试键盘
54        Set key click if enabled        激活后设置键控响声
55        Enable USB devices        激活USB设备
58        Test for unexpected interrupts        测试意外中断
59        Initialize POST display service        初始化自检显示服务
    5A        Display prompt press F2 to enter SETUP        显示DOS提示按F2进入设置
    5B        Disable CPU cache        放弃CPU缓存
    5C        Test RAM between 512 and 640 KB        测试RAM从512至640KB
60        Test extended memory        测试扩展存储器
62        Test ectended memory address lines        测试扩展内存地址线
64        Jump to UserPatch1        跳至用户补丁区1
66        Configure advanced cache registers        配置高级缓存寄存器
67        Initialize Multi Processor APIC        初始化多处理器APIC
68        Enable external and CPU caches        激活外接和CPU缓存
69        Display system Management Mode (SMM)area        显示系统管理模式区
    6A        Display external L2 cache size         显示外接L2缓存容量
    6B        Load custom defaults(optional)        加载用户默认值
    6C        Dislay shadow-area message        显示映射区信息
    6E        Display possible high address for UMB recover        显示可能的高端地址为UMB恢复使用
70        Display error messages        显示错误信息
72        Check for configuation errors        检测配置偏差
76        Check for keyboard errors        检测键盘错误
    7C        Set up tard ware interrupt vectors        设置硬件中断向量
    7D        Initialize Intelligent System Monitoring        初始化智能系统跟踪
    7E        Initialize coprocessor if present        如果存在,初始化协处理器
80        Disable onboard Super I/O ports and IRQS        放弃板上的超级输入输出端口及IRQS
81        Late POST device initialization        最后自检设备的初始化
82        Detect and install extemal RS232 ports        侦测安装外接RS232端口
83        Configure non-MCD IDE controllers        配置NON-MCD IDE控制器
84        Detect and installextermal parallel ports        侦测安装外接并行端口
85        Initialize PC-compatible PnP ISA devices        初始化兼容PC即插即用ISA设备
86        Re-initialize onblard I/O Ports        重初始化板上的输入输出端口
87        Configure Motherboard Configurable Devices(optional)        配置M/B可配置设备
88        Initializ BIOS Data area        BOIS数据区初始化
89        Enable mon-maskable inteerupts[NMIS]        激活非屏蔽中断请求
    8A        Initializ Extended Bios Data Area        扩展BIOS数据区初始化
    8b        Test and initialize PS/2 mouse        测试和初始化PS/2端口
    8C        Initialize floppy controller        初始化软驱控制器
    8F        Determine number of ATA drives (optional)        测试ATA驱动器数量
90        Initialize hard-disk controllers        初始化硬盘驱控制器
91        Initialize local-bus bard-disk countrollers        初始化局部总线上的硬盘控制器
92        Jump to Userpatch2        跳至用户补丁区
93        Build MPTABLE for multi-processor boards        为多处理器板建立多处理器列表
95        Install CD-ROM for boot        为启动安装CD-ROM
96        Clear hUge ES segment register        清空大量ES段寄存器
97        Fix up Multi Procssor table        设置多处理器列表
98        Scarch for option ROMs,One long,        授索可选只读存储器,一长,二
        two short beeps on checksum failure        短嗡鸣声,在校验失败时
99        Check for SMART Drive(optional)        检查SMART驱动器
    9A        Shadow option ROMs        映射选定的只读存储器
    9C        Set up power Management        设置电源管理
    9D        Initialize security engine(oprional)        初始化安防措施
    9E        Enable bardware interrupts        激活硬件中断
    9F        Determine number of ATA and SCDI drives         检测A/A和SCDI设备数量
    A0        Set time or day        设置时间和日期
    A2        Check key lock        检查锁定键
    A4        Initialize typebatic rate
    A8        Erase F2 prompt        清除F2提示
    AA        Scan for F2 key stroke        扫描有无F2键按下
    AC        Enter SETUP        进入设置
    AE        clear boot flag        清除启动标志
    B0        Check for errors        检查错误
    B1        Inform Rom pilot about the end of POST        通知只读存储器在自检结束后引导系统
    B2        POST done-prepare to boot operating system        自检结束准备起动系统
    B4        One short beep before boot        起动前一个短嗡鸣声
    B5        Terminate QuietBoot(optional)        结束冷启动
    B6        Check passwont(potional)        检验密码
    B7        Initialize ACPIBIOS        初始化ACPIBIOS
    B9        Prepare Boot        准备启动
    BA        Initialize SMBIOS        初始化SMBIOS
    BB        Initialize PuP Option ROMs        初 始化即插即用只读存储器
    BC        Clear parity checkers        清零奇偶校验检测
    BD        Display MultiBoot menu        显示多启动菜单
    BE        Clear screen (Optional)        清空显示屏
    BF        Check virus and backup reminders        检查病毒备份提示
    C0        Try to boot with INT 19        试用INT 19启动
    C1        Initialize POST Error Manager        初始化自检管理
    C2        Initialize error logging        初始化错误日志
    C3        Initialize error display function        初始化错误显示功能
    C4        Initialize system error bandler        初始化系统错误处理
    C5        PnPnd dual CMOS(optional)
    C6        Initialize note disk (optional)
    C7        Initialize note dock late
    C8        Force check(optional)        强行检查
    CC        Redirect Int 10h to ENable remote serial video        重指示INT 10去激活远程窜行显示
    CD        Re_map I/O and memory for PCMCIA        重定位I/O和内存为PCMCIA卡
    CE        Initialize digitize and display message        初始化数字的显示信息
    D2        Unknowm interrupt        不明中断
        The followIng are for boot block in Flash ROM
    E0        Initialize the chipset        初始化芯片组
    E1        Initialize the bridge        初始化桥
    E2        Iinitalize the CPU        初始化CPU
    E3        Initialize system timer        初始化系统时钟
    E4        Initialize system I/0        初始化系统输入输出口
    E5        Check force reCovery boot        检查强行恢复启动
    E6        Checksum BIOSROM        BIOS ROM求校验和
    E7        Go to BIOS        转向BIOS
    E8        Set Hune Segment        设置大量段寄存器
    E9        Initialize Multi procssor        初始化多处理器
    EA        Initialize OEMspectal code        初始化OEM专用代码
    EB        Initialize PIC and DMA        初始化PIC 和DMA
    EC        Initialize Memory type        初始化存储类型
    ED        Initialize Memory size        初始化存储容量
    EE        Shadow Boot Block        映射启动模块
    EF        System memory test        系统存储器测试
    F0        Initilize intemupt vectors        初始化中断向量
    F1        Initilize Run Time Clock        初始化运行时钟
    F2        Initilize video        初始化显示
    F3        Initilize System Management Manager        初始化系统管理的管理器
    F4        Output one beep        输出一个嗡鸣声
    F5        Clear Huge Seginent        清空大量段寄存器
    F6        Boot to Mini DOS        最小化DOS启动
    F7        Boot to Full DOS        完整DOS启动

网友:
是啊,POST代码只能做为参考啊!4楼发的东西不错。

网友:
前几天一片板挡内存28代码,做了个北桥后跑68代码 停住不显示,查询代码表解释:
68        Enable external and CPU caches        激活外接和CPU缓存
徒弟拿了自己的CPU测试的 ,看了代码表后换上我的CPU后马上显示了,证明代码表还是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