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放几个月,再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1-06-03):
遇到一个东芝M300的机器,客户说放了几个月没用,用电池开机时显示了一下就关机了,再开机就是黑屏了,用适配器也一样,内存也换过,用测试卡测显示E0,量主要电压都有,就是CPU电压有0.8多,不知如何去查了,寻维修思路。

网友:
如果有那个NEC大电容,查查那个CPU反面的NEC大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有NEC 大电容的 先换掉. 换上4颗贴片电容

网友:
换上电容就会直接OK的,百发99中

网友:
原来的是2个680的,换了4个330的,测CPU电压还是在0.9左右,测试卡显E0,电流表从0.38到0.46就不变了

网友:
这个还有的救没

网友:
换NEC大电容就OK了。  CPU座子后面、、   找4个330

网友:
换4个330的啦,还是跟没换以前一样的症啊

网友:
别见东芝就“NEC”好不?这机压根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