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38L不触发

楼主(2011-06-03):
此机为二修,待机0.02 根据图纸 这些电压全部都有,再查D10,
D10待机,1,2脚都没电压,拆掉D10后2脚有3。3V电压,现在
不知道怎么修了,请高手支招。

网友:
80脚ICH_RSMRST#有电压吗?正常待机为高电平的,我感觉还是IO的工作条件不具备。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量过了,有3。3

网友:
本人对电路也不是很懂,等待高手帮忙

网友:
我也是新手,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我感觉D10的1PIN在待机应该是有高电平才对吧,你所说的1和2PIN都是低电平会不会是触发了呢,会不会是触发不上电,电流是不是有微小变化呢?你还是先查下开关那个开机信号有没有送到EC,有没有信号跳变。不过我觉得这种二修的板子,还是先看看EC旁等别人动过的地方有没有掉东东这类的,不然这样查信号真的会头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测一下D10内部开路没有,不行再换一个,还不行再换个IO试试吧。

网友:
现在待机电流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