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显卡 7300 开机有密密麻麻的点 点 白色的!

楼主(2011-06-03):
讯景显卡 7300 开机有密密麻麻的点 点 白色的!而且是开机后就有了,而且是越来越多,慢慢的增加!!我加焊gpu 故障依旧,求师傅们给个招数!!!
显卡

网友:
显存也有可能呀,,

网友:
基地有显卡测试软件,测试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显卡上全部显存都坏掉了 无一幸免 这是三星显存的缺陷

网友:
显存问题很大,先查下显存供电看看

网友:
显存的问题 只能换 显存

网友:
如果是3星的显存的话,你直接放弃吧!!

网友:
是不是显存是那批三星那批

网友:
一般的ddr3显存128的能替换吗?

网友:
呵,那不就是三星显存的“经典”故障吗?显存坏

网友:
吹焊下显存,如果花的更厉害,就全换掉 反正73才4颗

网友:
有的是供电不良,大部分显存坏。

网友:
没救了,全换

网友:
显存的问题 显存应该是三星颗粒的

网友:
不死机么,换显存

网友:
比较明显的显存问题,对显存加热后看看,是不是有大量的变化

网友:
搞得咋样了?楼主兄弟

网友:
传说中的满天星。 要是三星的颗粒你还是放弃了吧。

网友:
三星的K4J55323QG-BC12 BC-14

网友:
三星的显存就是爱出现此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