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待机000.

楼主(2011-06-03):
接台联想G460的本本,客户说是2楼掉到一楼地下。屏跟外壳都烂了,内存硬盘CPU完好。

拆开主板测量没有短路的地方,上电0.01开机正常显示了,关机再开开不了了,待机0.03不触发。pu2 isl6237发烫
第6脚VIN拉低为0.几V,拆了ic还是短路,烧鸡烧出了个CPU 滤波的电容C75,换了后6脚供电为5V,但还是待机0.03测到6251 19 20脚电压才7.6V,
后来把PQ6直接导通后就没有待机了。 现在D G极都是19V电压,输出才1.7V

图纸 NIWE1_LA5751P--G460

网友:
找到线路图了 慢慢跑
修这个机器  不能着急 慢慢看线路 看电压一般都是掉件或者是短线

网友:
请问楼主,公共点电压是多少啊?系统3.3V和5V都出来没有啊?

网友:
pq6是个P管G和D都是19V肯定不会导通了,,仔细看一下哪里是不是掉件了

网友:
机子还比较新,都没过保。从二楼掉到一楼。不知道桥有没有掉点哦

网友:
像这种摔过的板子确实不太好修,看会不会板层坏掉了

网友:
公共点电压是什么?

网友:
正常待机  ACOFF ACON  电压是多少??PACIN是正常的

网友:
仁宝的板子好修的好修,不好修的真他 女马难修。

网友:
学习学习。

周长宝 -4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这种机真是不好整,掉个小件就整死人了,先看看公共点电压,待机有没有3 V 5V,开关是不是有电压,然后看看开机这个信号有没有送进EC了,慢慢整吧,哈

网友:
这个只有慢慢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PACIN    ACON    ACOFF电压分别为多少。

网友:
PJ10有没有19V出来.IO 95脚有没有电压出来

网友:
看一看时序再修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量一下,PR152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在这个位置烧一下,如果正常看一下PACIN的电压是不是3.3V,如果不是查一下这个信号的来源。应该是LM393控制的吧?

网友:
是不是应该找关于仁宝的点火的贴子来看看,可能会好修些!

网友:
3V 5V 待机整不正常啊。

网友:
3.3V5V是否正常

网友:
RTCVREF电压查了没有。这个电压和B+,经过放大器后才产生ACON高电压从而导通PQ8
40页那VIN到PU10B正要的线路有没有查了。

网友:
VI通过PQ4 PU8产生RTCVREF

网友:
还开起过 是不是桥下面掉电了

网友:
仔细看下外观吧 帅的机器啊

网友:
这板子是不好整,前两天刚遇到一个进水的,修了我三天都不行,也是这个电路出的问题有点小短,结果也没能弄好

网友:
我有这样的主板
599元一块。
QQ:2755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