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pwm芯片12v供电来源!火火火火!!!!

楼主(2011-06-03):
学习这么长时间了,不知道液晶电源板上边芯片供电12v倒是哪里来的?请师父们告诉我谢谢了!

网友:
300V电压通过液晶芯片的HV引脚,由内部的控制元件对VCC端25V22UF电容充电,当该电压达到设定启动值时,PWM IC的OUT端输出脉冲,开关电源开始工作。之后,由反馈绕组经整流滤波后对25V22UF电容充电,维持PWM IC的自身供电需要。同时,IC内部的300V充电回路切换,以节能。

网友:
能说再清楚点吗?

网友(点评):
如果这么说还不明白,那么,也不是一两句能跟你说得清楚了

网友:
启动时由启动电阻降压得到的  电源正常后有反馈绕组整流滤波后提供。

网友:
此资料可在论坛搜索得到:《液晶显示器电源电路故障分析与维修》

网友:
反馈电感整流出来的。

网友:
哎呀真是太谢谢您们了,我爱死你了!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