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驱动板的好坏

楼主(2011-06-03):
刚开始自学液晶维修,请问一般哪种方案的通用驱动板比较好使?

网友:
现在的都可以,但主要考虑最大能点多大尺寸的屏,程序刷写方便与否,,
乐华的用的比较多,,

网友:
乐华鼎科都不错, 鼎科有免烧录用跳线切换模式的

网友:
现在免写程序的也很好,,,

网友:
用那种免程序的最方便了,如果免程序的用不了,就用原装板子
那种写程序的太麻烦了,影响工作效率

网友:
就买那种直接跳跳线的驱动板就行了,效率有高,一般的屏都能用,支持19,17,22挺方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免写程序的是哪个牌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