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长时间使用后出现花屏维修

楼主(2011-06-03):
故障现象:一台笔记本电脑在长时间使用后出现花屏现象,并且鼠标、键盘无法控制,程序无法运行,死机。重新启动笔记本电脑后,没有发生该现象,过一段时间后又出现此故障现象故障处理:根据故障现象,分析处理如下。(1)根据故障现象推断可能是与病毒或者某些主要部件不能长时间工作有关。 使用杀毒软件进行扫描,没有发现病毒,排除感染病毒的可能。
打开笔记本电脑机壳检查各个部件,发现CPU风扇转速较慢,长时间运行后CPU温度很高,由此判断该故障是由于CPU风扇老化所致。更换CPU风扇,启动后使用正常,即故障排除。

网友:
是散热不好惹的祸

网友:
开个鲁大师之类的很好看出问题啊。

网友:
楼主是发经验的吗  感觉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啊

网友:
散热的问题很好解决的

网友:
一看你的主题就晓得是哪里的问题,,不楼主的显卡可能管不到好久了哦。。。。都出现花屏了,怕是受了伤的哦。。

网友:
显卡可能也有点问题了,时间应该不会很长了

网友:
楼主你已经进入重点照看对象名单了。

网友:
一般都是散热  或显卡问题啊

网友:
散热问题有时也很麻烦呀。

网友:
散热问题的啊 那是不是cpu部分损坏也能造成花屏的啊 那如果散热处理后cpu还是坏的也能花屏那花屏故障要修显卡的话那就麻烦了 一般怎么也想不到cpu坏了和花屏有关系啊

网友:
我个人认为集显花屏第一怀疑的就是内存,其二在怀疑发热量过来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