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死机故障分析

楼主(2011-06-03):
每个使用过电脑的人恐怕都遇到过死机现象,电脑的死机确实是一件很烦人的事,有时还会给您带来不小的损失,但是这个问题也确实是很复杂的,死机既有可能是硬件上的暇弊,也有可能是软件中的bug,当然还有可能就是您的“非法操作”。下面想就一些实例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番:

 显卡原因
 Q 一台电脑发生经常性的死机现象,启动电脑,会有三声报警声,显示器有时不能点亮,但主机工作正常,在设置成32位色彩后,死机更加频繁。为什么?
 A 造成以上情况死机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是显示卡散热不好造成的工作不正常,另一个原因是显卡和主板的兼容性不好。在设置成高位色后的死机,很可能是显卡显示功能比较弱,在更高位色的情况下保证不了原来的分辨率,看来这个问题主要是出自显卡上。     电源原因   Q 电脑一直使用很好,但最近一段时间偶尔出现启动过程中的死机,并不是每一次都这样,有时候需要两三次才能顺利地启动。为什么?   A 由于以前使用情况一直很好,一般可以排除是硬件上的兼容性问题,而在启动过程中的死机,屏幕上又没有给出相关的信息,所以也不很像是软件的问题,所以最有可能就是由于电源的老化或者超负荷造成的,一般更换电源检验一下就可以。

 驱动程序原因
 Q 在升级Win 98过程中,出现“按立即启动按钮,计算机将立即重新启动,否则15秒后计算机将自动重新启动。”对话框,但启动后,蓝屏死机。为什么?
 A 由于是在安装系统中的死机,多半是由于硬件设备的冲突造成的,可以先将除显卡以外的其他扩展插卡拔掉,然后再重新安装Win 98,如仍出现上述情况,有可能是Win 98系统对原显卡的驱动程序不兼容造成的,可以在开机时选择进入安全模式,然后在控制面板中升级显卡的驱动程序。
 DOS启动原因  Q 电脑在启动后出现“Starting Windows 98”信息时,随即死机。为什么?
 A 此种情况下的死机,很可能是由于Win 98的DOS启动部分受到破坏所至,因为此时还尚未进入到Win 98的系统中,解决此问题需要用到Win 98的启动软盘,用启动盘来重新启动电脑后,然后在DOS状态下输入“sys c:”命令,这样可以修复硬盘中的DOS引导系统,问题应该可以解决,但需要注意的是,启动盘必须是用与当前操作系统版本一致的,否则将破坏Windows系统。
虚拟内存原因 4  Q 在Win 9x下运行大型的应用程序时,出现硬盘灯狂闪,随即就死机了。为什么?  A 这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一种死机情况,这个问题大多是和设置的虚拟内存有关。如果本身的内存就比较小,而又运行了大型的应用程序,这时就需要有较大的虚拟内存,但如果这时的虚拟内存恰恰不够了,就会造成上述的死机了。所以建议您最好是将虚拟内存的容量设置得稍大一点,并且经常删除一些临时的虚拟文件。
   注册表原因 :   Q 关于Win 9x注册表损坏而引起的死机现象。怎样解决?  A Windows系统中的注册表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一般情况下不要修改。出现误删的问题,可以将备份的注册表恢复过来。具体方法是启动电脑到纯DOS状态下,然后进入到Windows的目录下,执行一下命令   最后重新启动电脑。
,  引导程序原因
  Q 电脑在开机自检后,在屏幕上显示“No ROM Basic,System Halted”信息后死机,硬盘等也不再闪烁。为什么?   A 造成这一故障的原因是硬盘的引导程序破坏或者是受病毒侵害,还有可能是主引导区的最后两个字节“55AAH”被改写,因为这两个字节一旦被改写,那么系统就不再认为有硬盘存在了,所以操作系统也就无法启动了。解决方法是用软盘启动电脑,在DOS状态下,执行“FDISK/MMR"命令,这样就可以使正确的主引导程序和结束标识覆盖在硬盘的主引导区上。
  安装操作系统原因
 Q 在电脑启动时,屏幕上出现了“Error Loading Operation System”的相关信息,然后就死机了。为什么?   A 以上显示信息的意思是:装载操作系统错误。这是在读取分区引导扇区出错时才提示的。可能是因为:
  1、分区表指示的分区起始地址不正确。  2、分区引导扇区所在磁道的磁道标志和扇区ID损坏,找不到指定的扇区。
3、驱动器读电路故障,但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多数是随机性读错误,因为系统引导进行到此处,应该说已正确地读出了一个主引导扇区。
 解决上述的问题,需要借助像诺顿的磁盘医生NDD之类的修复软件来回复硬盘的分区表

网友:
CPU   散热不好      也会造成死机重启等现象!

网友:
好文章。很详细。

网友:
散热不好   电源 都会的

网友:
   死机情况 分析的比较全面

网友(2011-07-07):
分析的很全面

网友:
楼主在哪个教程上抄的吧

网友:
有没有确定哪个软件一定可以搞定分区表出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