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K8M890M2MA-RS2H进SMOS设置保存机子就点不亮了

楼主(2011-06-03):
富士康K8M890M2MA-RS2H进SMOS设置保存机子就点不亮了!!!清cmos才能点亮!!!!!求解
点不亮

网友:
把BIOS重新刷一下。

网友:
还是一样!!!!!!!

网友:
刷错bios了也会这样的。或者刷旧 一点的版本看看。

网友:
看下U到北桥的信号线有没问题。修到一个跟你一摸一样的板,毛病也是一样。最后是U到北桥的线氧化了照成断线的

网友:
楼上的还有一个小青年的我知道是高手!

网友:
蔡杰赢
的帖子
信号线是 用假负载打值呀 还是割线测量呀

网友:
声卡网卡拆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