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网速的办法

楼主(2011-06-03):
虽然说决定上网的绝大部分因素是宽带的流量,相对而言,针对机子上的加快上网速度的技巧的作用就是蚊子肉,但怎么说也是肉。
    通过修改注册表项,来实现上网速度的提升,这个话题着实够老的了,但是老归老,电脑新手可是天天产生,很多朋友第一次接触电脑和网络就是用Windows7系统的,没经历过dos、Win95、Win98甚至XP时代。
    本文开始前,先说下加速的原理分析,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多多指正!
    上网加速原理分析:
    通常情况下,TCP/IP默认的数据传输单元接受缓冲区的大小为576字节,要是将这个缓冲区的大小设置得比较大的话,一旦某个TCP/IP分组数据发生错误时,那么整个数据缓冲区中的所有分组内容,都将被丢失并且进行重新传送;显然不断地重新进行传输,会大大影响ADSL传输数据的效率。为此,设置合适缓冲区大小,确保ADSL传输数据的效率始终很高,将会对ADSL传输速度有着直接的影响!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知道了原理,来手工修改也是很方便的!
    1、打开“注册表编辑器”(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
    2、其中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ControlSet\Services\Tcpip\Parameters”子键;
    3、在右边键值区中,找到或新建一个名为“GlobalmaxTcpWindowSize”的DWORD键值项;将其数据值数据设为“256960”(十进制),当然,相近的数值也是可以的;
    4、关闭“注册表编辑器”,重新启动电脑即可!
    感觉一下,是不是上网速度比以前快多了?

网友:
如果没有那一项说明什么,是被优化了还是怎么着

网友(点评):
就是优化了啊

网友:
这样呀 。有空我试试看 希望有帮助

网友:
不能说提升网速,只能说是优化,不要误导。

网友:
误导,网速快慢=你交给电信、网通的钱成正比

网友(点评):
呵呵 有点夸大了

网友:
   同意LS 的

网友:
我正在为网速的帖子,我看试一下不知道行不行,我电脑也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呵呵 肯定会有 效果的 祝你好运

网友:
现在去试下    不知道行不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误导,网速快慢=你交给电信、网通的钱成正比

网友:
怎么不行 啊

网友:
无线的不知能不能用,下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