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独显的也出现不开机了,大家进来看看

楼主(2011-06-03):
DELL D630插上电流表 待机电流为0.07A有些偏高(正常为0.01A);无3.3V和5V电压输出。请大家给个思路,也不知道这款机器正常待机时有3.3和5V输出吗?

网友(点评):
上电前有打阻值吗?阻值正常吗?

网友:
前天修过一台D630,有待机,不触发,无开关3V电压,最后发现是南桥烧了

网友:
正常待机时有3.3和5V输出的,你看看3.3和5v有没有短路。max1999这个芯片比较喜欢坏,我修过dell630无待机就是这个芯片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D630系统供电芯片不是MAX1999吧  我这上面是ISL62**的芯片啊。请问这种正常待机时有3.3和5V输出吗?

网友:
找图纸来修吧

网友:
chinafix[1].com.cn迅维网_DELL D630

网友:
有3.3和5V输出的,你量一下三五伏有没有短路,如果没有短路就量下芯片的供电和开启。再量下ld03 和ldo5有没有短路,正常情况换个芯片应该就会好了!

网友:
ALW电压有短路现象,应该是LDO线路上短了。

网友:
不uo不学习学习

芯超科技小俊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版主 D630正常待机时 有3.3v和5v输出吗   论坛里有人说是有输出,有的又说没输出 我还是想听听你的看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  3 5v都没有短路  但是ISL6236外围电路有些微微发烫,这该怎么办?

网友:
3VALW,是一直都有电压的意思,有待机电压的

网友:
这个待机是有3V和5V输出的

网友:
你测3V5V有没短?毛病多为这里。何况你的电流微高,说明是有短路的

网友(2016-05-06):
先看触发电流去到多少,看外设有没有短路

网友:
待机这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