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今天修好一个AM2 5200+ CPU

楼主(2011-06-03):
前几天在基地看到一篇修好AMD cpu的实例,刚好手上也碰到一块坏的,加焊修好了。谢谢发实例的朋友,我也上一个\

开始给它做个小手术,用手术刀把盖子外面的黑胶小心的刮掉

一边用风枪吹一边用刀撬,一定要小心,里面有电容

打开上盖,这个样子,就几个电容。加焊膏风枪400度开始加焊(我用的是安泰信852D)
怕加焊不好,总共加焊时间5分钟

装机装系统,OK

测试下,正常。然后用502把盖子粘起来,记得加些硅胶。
我是把盖子下面的黑胶全都刮掉,小心别刮到线路。盖子一定要放平,要不会出现不少问题.

结束了,整个过程半个小时。呵呵,好像有点太容易了,可能是本人人品太好了:lol: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点评):
用不了几天,肯定话,我试过。AMD太垃圾了

网友(点评):
不用去掉胶,整个CPU需要平整的,不然压坏

网友:
学以致用楼主厉害

网友:
赞一个~!

不知道能不能长时间正常运行,我手里有两块坏得,其中一块有保,上家给换了,另一块有时间了,也搞出来看看,反正玩不好就玩死了。

网友:
像显卡门的显卡那样,核心出问题了吧,这样不知道能挨多久呢

网友:
一般也用不住啊。导热作的太不好造成的。

网友:
我也是这样搞的,用了不到二天就坏了

网友:
请问是加热核心那块呢还是加热四周

网友:
挺好的,一般我只补过针,像这样的情况,没什么心思去弄了

网友:
是不是发热量太高,核心和虚汗了

我感觉是散热做的不好 有的客户 一年半载都不清灰 不换导热胶 非等出了问题才来修 不坏才怪

网友:
现在都修Cpu了,吓一不要是能造cpu就好了

网友:
不知道用的时间长不长啊。听说几天后又不行了。

网友:
楼主的勇气可嘉,CPU也修,就不知道能活多久哦,祝它长命百岁。。。

网友:
按着楼主的方法我也修好了一个4400+,但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楼主好牛啊  我还没有见过啊

网友:
这样保险吧   不会过一段时间又坏了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补针,好对不。怎么个对法能说说吧

网友:
CPU  还可以这样修啊   INTEL  可以修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补针,好对不。怎么个对法能说说吧

补针很好对的,边上的好焊,中间的比较难,要用尖头

网友:
热胀冷缩,过两天线缩回去了,就恢复原状了

网友:
到今天为止还没出现问题

别人发帖到现在我那个4400+用到现在,不用开盖,开盖很容易搞坏芯片中间,经验得出来,直接加热行了,不管你拿去用火烧,哈哈

网友:
手上有个5000+ 花屏的。明天试试

网友:
这是我烤的UU.用那么久没有出现死机蓝屏

网友:
这个技术贴出了应该救活不少UU,以后别人收坏U都要升价了

网友:
通告一下,我修的4400+又坏了,现在用着不定时黑屏,修上用了几天。

网友:
还是你牛啊。。我的5200+也是看了帖子才给我弄挂 了。。原来有时候还可以用的

网友:
修好用不了几天还会坏的。我已试过N块了。大家不要费神了。

网友(2011-08-24):
我这有好几个坏的CPU 有时间去试试!!!

网友(2011-10-29):
排容很少出现虚焊的问题,应该是核心虚焊了吧.......个人想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2012-05-11):
真不明白,开个盖子就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