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3的内存用什么软件测试合适呀

楼主(2011-06-03):
DDR3的内存用什么软件测试合适呀?

网友:
RAMFIX 老板的那个软件就可以哦,还是免费的哦。 RST PRO3 也可以, 晶霖。 或宏连。欧阳。MEMTESR86+

什么软件都一样的。 你出钱就有人给你编一个你自己专用的软件都可以。

软件的区别就是 测试、速度也 严格程度。人性化功能不同,你看看那个RAMFIX 的还集成刷内存BIOS的功能,这个我就很满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个三代2G的笔记本内存报错,无法开机,用一根好的2G条带,memtesr86+测试出现5G以上的位置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点评):
怎么会有5G哦? 你才2G的内存2条?最多是4G

网友:
所以我感觉奇怪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