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的内存用什么软件测试合适呀

楼主(2011-06-03):
DDR3的内存用什么软件测试合适呀?

网友(点评):
这个兄弟厉害DDR3都秒杀起来哦,我都还在秒杀DDR2的哦。。。

网友:
定下  我也需要     请各位大侠们  说下!

网友:
这么快阿,都修到ddr3了?

网友:
对不住楼上各位,小弟自己的内存条有毛病啦,memtest测试有错误,估计问题不大,可能是芯片有地方虚焊啦,可是不知道用什么软件测试能够定位错误芯片的位置。忘各位大侠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