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I5GC2-L开机跑2F

楼主(2011-06-03):
                 故障现象:开机跑2F 0F OB  复位灯隔5‘6秒闪一次
              查U有温度,说明CPU供电正常,内存1.8V供电也正常,桥供电也正常,PCI-E的0.4和PCI的1.6时钟电压也正常,准备刷下BIOS看看

网友(点评):
测内存插槽附近排阻只有0.8V左右,正常为1.8V才对 这个电压正常接近0.9 你的0.8应该都OK的 1.8是内存供电 排阻的是参考电压

网友:
内存供电ICw83301换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是我弄错了,不好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