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个DELL1427 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1-06-03):
    今天修个DELL1427不开机, 拆开看,板子进水很严重。 南桥 时钟 网卡   CPU供电  和高压 屏显接口都有腐蚀。
    可是机器能加电了。  也能亮了。 就是时亮时不亮。   亮的时候什么都正常。  不亮的话也不需要按什么地方。开几回也就能正常亮了。     不亮的时候带显卡板电流0.9A  BIOS有波形跳一下。

     有没有高手帮下忙!!!

(dell1427)KFW11+LA-4841P_R10_1215A.pdf

网友:
  实在是不知道测什么了。  0.9a的时候电压都有。 用CPU假负载测什么都有了。  显卡会影响电流无跳变,直接跳到0.8到0.9么

网友:
请高手,进来教教吧。 实在没思路了。

网友:
进水的都比较头痛啊,你最好先把板子烘干了试试。有干燥箱更好哦

网友:
  好纠结啊。

网友:
按照时序来修啊

网友:
  关键板子上连个编号都没有。   都不知道现在跑到哪里了。

网友:
烤板  大面积补焊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板子都烤过了。  关键不用动板子,开几次机就可以亮了。
   而且亮的时候,怎么摔板子也不会掉电或者关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知道这板子时序么?

网友:
你可以把南桥重植一下不,,把进水的地方的图纸好好的看看量量。。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南桥是值过的

网友:
都是高手。来学习下,

网友:
先把腐蚀的地方用洗板水刷干净,烘干了再开始

网友:
听你这样定写会不会是显卡一块有腐蚀严重的你没看到呢仔细再看看显卡这一块!

网友:
烧下板子   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