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苹果机害死人

楼主(2011-06-03):
前几天接到一台苹果笔记本,型号:A1181        来时故障为:开机暗屏,进系统后要调下亮度才亮。
检测后估计高压条问题,报价后开始动手。改通用的高压条,改后除了开机白屏下就一切正常,客户能接受。OK。隔天又拿来说太暗了。没以前那么亮,郁闷,当时也没注意这个。再换一条。结果还是一样!没办法了。订条原庄的来。 换成原庄就给客户了。隔天再来还是太暗。捉狂啦。。改回以前他自己原来的。不暗了。亮度也高。可就是不甘心啊。明明高压的问题,不可能让钱飞了吧。再订一条原的来。结果呢。。。。装上了。一插电源,连接主板和高压的排线马上烧掉。断了两根。板上的接口的黑炭了。傻眼了。量了下主板,CPU,显卡全短了。板上不知道还烧什么了。注定这板废了。修也难。。。。赔,这板还要几千呢。*脏话*。这就是苹果机。想了一天除了这来的高压条引起想不出别的原因来了。
注明:第一次板的电路查了没事。第二在接上高压时都是很注意,没碰到什么东西。
发誓从此不碰苹果机了。还名牌。和国产没区别

网友:
象这样的故障一定要报高的,谁知道会出什么意外啊!不开机的机器风险最小,倒可以报低点!

网友:
唉,只能说,顺便吧,毕竟大家都赔过钱。

网友:
是自己不小心把  搞的短路了啊

网友:
我总结修苹果机器就是要细心,不然修到最后就出现其他问题

网友:
表示同情。

网友:
楼主点也太悲了,同情ing。。。

网友:
苹果可以碰  但是报好风险就好了

网友:
我还没有遇见过,苹果哪种超薄屏LED屏暗只有换屏吗

网友:
楼主点子不好,是不是第三次换的高压条本身也是短路

网友:
用苹果的人一般都还是挺好说话的,也还有点点钱。只是你没有把问题查准确,那款机器我也修的挺多,显卡坏的比较多。如果你判断是上面部分问题,直接报屏幕问题。苹果机器价格一要报高,报的你自己都不敢想,报底了客户不相信你。

网友(点评):
顶你这句:苹果机器合格一定要报高,报的你自己都不敢想,报低了客户不相信你。

网友:
A1181便宜点的主板也不过1300元,修高压条总得收个四五百吧?如果都没收到这个价格的话,那你就亏大了!!

网友:
这机子原来可能屏线有点问题,,不过修苹果机子以是可以双平常的机子报价高点才是不然为啥子叫苹果呢

网友:
是不是驱动的码片坏了,戴尔的机器修过这样的。。。。。。。。。

网友:
呵呵,正常前些天修一台A1181暗屏的还把朋友的主板给烧了一个保险,还好只是一个保险,客户的机子进水别的都弄好了就是屏不亮,最后把主板给换了

网友:
为楼主默哀  希望楼住通过这次的教训 学会点什么·

网友:
一开始就应该好好查查屏线接高压板的那几根啊,估计是高压板供电和别的线短路了,不然不会烧那么厉害。

网友:
苹果机 还没有碰过,楼主既然这样了,发点时间 研究一下苹果的主板 给我们一些建议吧

网友:
这回是赔大了。刚开始是不是灯管坏了?这种机子最近也有修到过屏暗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点评):
有点像枪手

网友:
楼主求求客户吧,这赔着太吓人了

网友(点评):
这个要赔死了,,楼主可能几天都没什么好心情了

网友:
来自: 广西南宁
听说苹果的线是有好几种的哦,每种线都不一样

网友:
严实
的帖子
朋友 这个报风险到底是怎么个理解法 难道跟客户说修着修着会点不亮 然后就不用赔了? 我一直搞不懂 报风险的含义

网友:
都注明了。接高压得线没问题,没和其他地方接触到。之前换了2根通用。1根原庄,就这最后这根接了才烧。

网友:
苹果的如果都算垃圾的话,那国产机就无话可说了!我只是实话实说。

网友:
以后苹果机报价,要乘2倍的报价

网友:
楼主的点忒背了,苹果要修,而且要高价维修,要不然显示不出来苹果的身价。

网友:
同情!!估计那个维修的都碰到过!

网友:
线没有接好吧,点子歪了!

网友:
就在前天由于本人的操作失误差点报废一片A1181的板子 当时客户就在跟前真不给力呀

网友:
樓主的運氣真的是太背了~
蘋果真的是很麻煩的東西。

网友:
频果不是垃圾,是战斗机

网友:
楼主应该是不小心搞短了吧?修过几个苹果的,感觉保护电路实在是牛啊 整个板子到处都进奶了 内存北桥 更是恐怖 最后也就是烤干 然后处理下就好了。收600

网友:
苹果的还没修过,定是高压条有问题,不然不会烧那么严重的

网友:
开机掉电,遇到过两台,全是显卡的问题。不更换显卡会返修,估计用1年左右吧,

网友:
苹果装系统我都怕怕的

网友:
楼主杯具了,看开点吧,兄弟,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下次修别的机再赚回来呗,打开门做生意就是这样,不可能每一单都是赚钱的,要不然还有谁打工啊,全都做生意去了,

网友:
也是这款机器 温度特别高。换风扇还是 干了一把显卡。不亮了,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做维修嘛,难免的,注意要胆大心细就行了

网友:
换风扇,为什么要动显卡

网友:
不希望我碰到这个问题啊,出了同情还是同情

网友:
不过苹果在美国3000来元,在中国就要6000多。。。

网友:
做维修的就怕把亮的修成不亮啊

网友:
烧过一次  不过修好了

网友:
昨天接了个台机主板,插上自备电源检测,10分钟左右只听啪的一声,一股青烟从我的电源袅袅升起.......

网友:
哇哈哈 、楼主中奖啦  。  (可以买票票去)       苹果机器是挺复杂的

网友:
苹果没修过 先长经验了

网友:
今天要来一个a1396,进水的了,听了你们说的,忐忑不安啊,不过,他已经不亮了,他要我给他拆开,清理一下,去售后维修,还没出质保呢。报200高低啊。维修告诉 他了500了。换板子最低要2000了。

网友:
高端牌子就要报价高,特别是原来能亮机的,这东西风险大,原来还有过清风扇清出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便宜了,苹果至少400以上吧。

网友:
默哀+沉思。大家都要学着点。

网友:
我这接机。有显的,花屏的,全报风险才修,要不就不修,,,

网友:
维修都是 有风险的,还有垃圾爆维修黑幕CTM,医生开刀妈的都有免责协议。

网友:
修东西有时一不注意就会出事,前两天清理一块台式机主板的灰尘,结果不能开机了,查了半天才发现原因。差点就赔了一块主板了。

网友:
XP系统下是要等bootcamp启动后屏幕会亮的,

网友:
对楼主表示同情,我只拆过苹果的光驱。。。。

网友:
不知道你具体是什么情况,写出来也让大家吸取经验教训

网友:
楼主你最后赔了没有啊

网友:
哇咔咔  楼主发财了

网友:
楼主这次亏大了、、。。

网友:
同情楼主!不过还是不知道问题是什么!让我们以后也小心点!

网友:
有时就是这样呀,小问题变大问题

网友:
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高压问题比较多。

网友:
今天也接到一苹果机,,不过我接的这个不是美国那个被咬过的,,我这个是从深圳的出来的,国产未被咬过的萍果,故障是A壳连接屏轴的三个固定锣丝坏了,导致无法把屏向上打开,屏轴那里的A壳都拆断了,屏轴可能没坏,,A壳的锣丝座子全掉出来了,无法固定,,拆开来,或许用502加强力胶可能能弄好,,不过开起盖子来没原来那么顺,,,,报价50元,,,她那个同学在那JJYY了,,就这么点事,要这么贵,,然后我还得跟他解释,风险啊什么玩意的,,,总算把那条友说服了,可是拆到一半,又回想起来,拆坏了屏爆了,要赔的话,得好几倍的价格,最后算了,放弃,,哥宁愿不赚你这点钱,50元可以买50瓶502胶,回家慢慢沾吧,,这个哥不弄了,今天手气不怎么好!赔钱的买卖还是不做的好,,100元的话,哥还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苹果这东西我修很多,他的一些东西跟常不一样,不明最好不要动大动作

网友:
除尘赔钱的可不少啊

网友:
高压板的ON/OFF ADJ是和EC连的,楼主换EC试一下,另外,哪里短路查哪里。换屏线,不要轻易报废。如果实在没有把握,可以再找高人,比如你的师父师兄师弟。报废了的话赔大了。

网友:
楼主太可爱了

网友:
悲剧天天有  今天特别多

网友:
悲剧的楼主, 看来以后要修苹果机器 报价一定要高

网友:
经验教训要牢记

网友:
楼主赔了吗?解决了吗?很关心你呀

网友:
我还重来没遇到过苹果机,一般苹果机的就是去售后修吧

网友:
我在中关村的时候听说也是 有个人清灰也是把苹果的弄不亮了  都吓哭了

网友:
保险坏了,我在富士康常修到这样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