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 E加电不显示

楼主(2011-06-03):
刚拿来机器,用电源适配器接上开机,指示灯都不亮,以为不加电,拆开机器,用可调电源发现能开机,电流能上到1A左右,就是指示灯不亮,诊断卡不跑码,有复位,测BIOS无片信号,供电都有,不过USB 5V供电没有
还有1.05V电感测两端电压不一样,一端(电感后继)1.05V   电感前级0.7V左右,竟然有这种现象

网友:
有电压拉低吧

网友:
拉也不能拉前面啊,应该拉后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