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盈通RX1950PRO-512GD3 的显存颗粒定位

楼主(2011-06-03):
这块花屏的A卡。软件测出来报错,因为没有定位图,所以不
知道换哪个显存。求过往大侠帮助则个、帮忙指出是哪个。最好教一下方法谢谢拉

测试结果

网友:
有这卡显存定位图的朋友贡献一下发上来

网友:
这个显卡之前修个很多大部分加焊核心都OK

网友:
是啊花屏不一定是显存故障,

网友:
加焊核心吧 不行在考虑显存问题 这个软件在操作时还有更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