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rst pro3 usb 如何使用

楼主(2011-06-03):
请高手指教下
我用rst pro3 usb 刻录成zip格式  用技嘉p35 主板启动时调到ucb-zip  结果启动后就提示 loader  并死机 按键盘上的ctrl+ait+delete 不能重新启动
不知道是软件问题还是*脏话*作问题。

网友(点评):
*脏话*作问题?

网友:
我 操 作 的问题

网友(点评):
笑死我了~ "我 操 作 的问题" 被以为脏话屏蔽...... =_=b

网友:
怎么没有一个告诉我的啊

网友:
用WINHEX直接写入到U盘就可以了。

网友:
是的 我在其他论坛上找到了答案 还是谢谢你  这个论坛太冷清了 就你一个人回答。

网友:
这里是主板维修

网友:
能解决问题就行!

网友(点评):
留个QQ给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