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9S不触发

楼主(2011-06-03):
ASUS F9S板子有3处进水包括南桥背面,按开机从0.01跳到0.02,EC工作条件都正常,南桥没电压,由于ASUS板子原件没有标号,所以有
没点位,不知从何查起。
不触发

网友:
先加热去湿,再测待机3.3V是否正常

网友:
这种进水机最好先处理好进水的地方,南桥后面有进水的话最好把南桥拿 下来换个

网友:
见意把SB重植一下,,遇到过SB进水加焊都不行后来我重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