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下

楼主(2011-06-03):
高手帮忙看下我红圈画的是不是 3VSB 产生电路 请高手分析下原理。

网友:
对的没错,这个是双路供电的原理,这里用的是复合MOS管

网友:
那 复合MOS管的G极控制电压是不是 MS-6 在内部产生来控制MOS产生3VDUAL的
也就是说一上电不用开机这个3VDUAL的电压就应该产生

网友(点评):
应该是这样,微星什么型号的主板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K8N  NE0      ms-7030  ver:1

网友:
我是新手不是很懂过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