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红G41主板经常掉电

楼主(2011-06-03):
七彩红G41主板经常掉电。。能进系统什么都没问题。。。就是搞不好过几分钟就突然停电一样。再开也可以亮。。就是一会又没电。。请问是哪的问题啊。。各位大大

网友:
怎么不测试下温度.说清楚

网友:
是在机箱里面测试还是裸板测试的。。在机箱的话,吧开关拔掉试试

网友:
要先排除市电和ATX电源故障

网友:
最有可能的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
BIOS设置里有一项可以,在HEAKTH 什么具体忘记了

网友:
夏天来了,最大问题是不是温度高了啊

网友:
不像是温度。。用的是E3200。。本身就不怎么热的。。开关也没问题。。。电源也没问题。。是主板的事。。但是主板哪我就搞不懂了。。看哪位高人指点下才行

网友:
散热的问题  膜下南桥的温度啊!!

网友:
南桥是热了点。。。但也还可以捉得住。。

网友:
先检查电源,再查主板本身,有可能是PG问题

网友:
电源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