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精英 NFORCE4M-A 主板不触发 求救

楼主(2011-06-03):
        此板  点触发排针 不能触发 。 短接 绿线和GND  可以开机,一直跑马到7F 。单桥已经 加焊,故障依旧不能触发。直接飞线 绿线飞到 触发排针供电端。短接排针 也不能开机。万用表打直流20V档 ,一表笔接 触发排针供电端,一表笔在IO  某个引脚  就直接能触发 开机,并且跑马 到 7F  。对开机电路 思路 不清析,上电时序 很混乱,望各位  高手  给个详细的上电时序思路,小弟不胜 感激。

网友:
能跑到7F应该是亮了哟,不上电,查排针上有不有高电平,看你是什么IO什么南桥,看是哪个芯片管开机,,跑线测一下,开关针跳变后相对应的芯片引脚跳变没有?芯片的信号输出脚跳变没有?南桥的S3信号发出没有?如果发出了,管绿线的那个元件接到低电平没有?

网友:
小12V拿掉呢?短路你都测试了没?

网友:
排针上  有高电平3.3V   IO是  IT8716  NV的单桥

网友:
2楼的兄弟  12V没有短路

网友:
先找一下io的脚位图判断其好坏

网友:
查下南桥的待机条件是不是正常,IO坏了 没?
IO 的脚位75  72 71 76

网友:
待机   有个 三端1117  5V进  输出   才1.5V    跳冒 才2.2V电压   PCI A14  也是
1.5V  电压    手摸IO  也不发烫  强加电的时候   感觉也没有什么温度。  师傅喊 拿去焊了下桥   还是没有触发   就喊不修了 、。唉    真的太可惜了。

网友:
主要 本人 对 开机 电路上电时序 搞的比较混乱  ,对于开机流程  思路不太清晰。先有那儿的条件再有那儿的条件 ,搞起来没有 思路 ,比较困惑。

网友:
这个是 PCI A14 供电 ,看看是不是 U19

网友:
问一下奋斗      IT8716系列的IO  触发引脚定义都是一样的吗?      和83627的IO   有什么区别

网友:
IT8712 /16/18这些IO触发脚位分别是75/72/71/76。但是和GB的不通用。联阳和华邦系列厂家都不一样,脚位必定有区别。W83627触发脚位分别是68/67/73/72/

网友:
没有学过 也有了结果大家都说的很精彩 颇有收获 想问问现在修主板的多吗

网友:
这种情况要跑线路

网友:
不触发的 查待机条件  跑开关针  和路线

网友:
开关到EC电路查了没

网友:
3.3 待机电压不正常  按照 10楼得电路  看下 电阻 没有问题 就换 1117

网友:
显卡旁边掉电容了 7f不显示

网友:
上电时序概述如下:
加ATX电源——5VSB——3VSB——触发成功——产生正负12V、正负5V、3.3V等——内存供电——南北桥供电——CPU供电——产生时钟信号——产生复位信号——CPU开机——内存开机——显卡工作显示

网友:
前几天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不过很轻松的解决了:你仔细看看板上有没有不对的地方,比如说电容,晶振、电源管理芯片、时钟芯片等吧。有没有明显的不对。我的这块和你的一模一样的就是换了个电容就OK了。

网友:
反正 1117 输出电压不正常 这个板子 已经被 别个 拿来退给客户了。 我还想好好去研究下 可是没有机会了 太可惜了 ,一般 收不起价钱 的板子,师傅 喊搞两下 桥焊了 弄不好就 还给商家了。 唉 我还想多研究下都没得机会了太可惜了、

网友:
下网卡,雷击了。

网友:
楼上的兄弟 这个 板子都被 退回给客户了 已经研究不到了 真的太可惜了 。

网友:
跑一下线路试试吧。

网友:
还跑什么线路啊 已经换给别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