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屏线引起花屏的最佳方法

楼主(2011-06-03):
联想、方正等19、20、21的液晶显示器,出现屏线与屏接口接触不良引起的花屏故障真是太多了,解决的办法有下面几种:
1.拔掉屏线重插                                  (一般只能用几天)
2.用橡皮擦擦干净金手指再插回去      (一般能用一个月左右)
3.换新的屏线                                     (大概能坚持半年)
4.直接飞线                                         (太耗时间,而且不方便以后维修驱动板)
我的办法是:不用换屏线,先用橡皮擦擦干净金手指,然后在屏线金手指的反面贴一层透明胶(这一步至关重要),
再找一棉签用螺丝刀手柄压扁了,沾无水酒精清洗一次屏线接口,最后插好稍微加厚的屏线,效果比换屏线更理想,大家不妨试试。

网友(点评):
方法不怎么样!显示器出厂没按你的办法为什么照样可以用几年甚至更长时间呢?你没考虑这个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不用换屏线,先用橡皮擦擦干净金手指,然后在屏线金手指的反面贴一层透明胶.补充一下,用厚的双面胶也行。

网友:
屏线上除了供电和地线,其它线都一根根的从驱动板飞到屏上,原屏线不动,这样保证不会返修。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如果没办法的情况下。要飞线的话,能分清各信号线的脚位定义啊?

网友:
我一直就是在插头 的背面贴不干胶,效果很好,然后热熔胶固定下。没有返修的。

网友:
其实还有一种就是擦屏线 换屏口

网友:
方法都很好,领教了

网友:
加厚点就行,,,可以保证接触良好

网友:
直接换接口吧。

网友:
我的方法不一样,30针片插的屏线,我用刀把屏线前头裁掉一点点,再擦一下,装上去好用得很

网友:
加垫子的方法确实很好,受教啦

网友:
我一般都是擦擦,好像还没有翻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