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的机器CPU电压是0。7?

楼主(2011-06-03):
接到一台IBM  T42的机器,说是进水的,不加电,
一看U61TB已经进水了,那不用说了,开换吧,
换完了,好了,待机正常,能跑码,但跑到69的时候不过,于是我换压显卡可以过,跑到52,60亮机,
上BGA加焊一下,
满以为这个机器就此修复,谁知上电以后诊断卡却跑00了,很郁闷了
怎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难道是把南桥或北桥给做虚了,或是显卡底下有连珠的,因为有时候显卡也会造成不跑码
感觉BGA的技术可以啊,哎,还是先量量CPU的供电,和CPU片子的VR—PWRGD吧,一量也有3。3呀,南桥的复位也有,但是CPU的电压一量怎么是0。7呢,难道T42的机器就是这么低吗,感觉不像啊,量了一下VR-ON也有3。3,VTT那也有3。3,加焊了一下3205,还是故障依旧,
主要我郁闷的是这个CPU的电压怎么是0。7呢,/??想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这个CPU的电压,给个思路,谢谢。

后续:,CPU温度微热,

故障已解决:是南桥虚焊了,重植一下南桥,CPU的电上来了,1V,也跑码了,

网友:
这个好几年前遇到过,一般排除ADP3205之后,就换个南桥

网友:
CPU的VID出了问题吧?估计是U座被你加焊虚了。迅驰的U在0.9V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VID这个我也关注了,我量VID0-VID5的阻值是一样的,没有发现无穷大的

网友:
动哪里了再重焊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这位仁兄,你当时CPU出现0。7的时候是怎么造成的呀?

网友:
更换南桥试试

网友:
进水的机器还是比较麻烦呀

网友:
请问楼主你用的CPU的频率是多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1600/1m  1600/1m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方便的话,那你再用1.5的CPU或1.4的CPU上一下,CPU供电也许就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这个我解决了,是南桥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么说是南桥虚焊引起的CPU供电偏低?那现在CPU供电又是多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现在CPU的电压是1V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明白什么了,能说一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老师你说你这个帖子懂了。能不能讲一下呀。为什么南桥虚焊会把CPU电压拉低了

网友:
楼主 我这有个T42的板子 检不过内存 拔了内存也不报警是哪的问题啊 CPU电压 0.99V CPU微热 跑马到82就不动了 把了内存也跑到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