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钱买的经验和大家分享

楼主(2011-06-03):
上上个星期修的方正R640
板号:S42G
病症:外接不显
。。。。修了好多天,北桥(集显)换过,LVDS模块也换过。检测完VGA小板后。。我连北桥的VGA模块的电压以及信号都测量遍了。。始终有个信号起不来。。CRT_VSYNC  的电压由0.10跳到3.3然后回到0.10  而CRT_HSYNC则由0.10跳到3.3就稳定了。。印象中两个信号都应该是高电平才对,而且是通过两个电阻分别到北桥的。随后我把CRT_VSYNC 相连的电阻R519翘起来。。发现北桥那端电压不对,而另一端则被上拉的很正常。。。我都换新的北桥了。。咋的还是这样?后来换的LVDS。。还是不行,算了客户催的要命,所以直接就发给**公司交换了。。发货前特意留意了几个关键信号。。      今天到货的,测试主板正常,然后表笔一点------CRT_VSYNC 信号的电压正常情况下就是0.10----3.3----0.10  。。。现在才想起来,原来小板上的VGA头我还没测试过。。当时VGA头里面的弹片看不到我特意把焊锡丝插进去测量的。。现在再看看刚到的VGA小板的VGA头,一眼就可以看到弹片。。。
狂吐。。真是烧钱          。。
一直以为是CRT_VSYNC的问题,所以走了误区。。原来不是那么回事。。

网友:
有时候问题不要想得太复杂。可能就是那么简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要觉得HSYNC和VSYNC的电压都为高电平才对。。纯属瞎扯淡的。。

网友:
能修好就非常不错了,不过维修观察法是第1步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意思是指VGA头坏了,而不关北桥和LVDS模块的事?

网友:
真是钱买的经验啊,我也花钱买过。。。。。。。

网友: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

只是VGA 的头子问题! 你搞了一圈。

不过你的有点过。我做过类似的。但是把问题找到了。上次一个屏接口 针弯了。害的我重做显卡,换显卡。。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因为当时的VGA接口里面的弹片都看不到。。当时也不知道脑子里面想什么,总觉得CRT_VSYNC这个信号不正常,所以就没考虑头子的问题

网友:
楼主要是一开始用示波器量这几个测试点的话,估计就不会怀疑这个电压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我一般都用那种VGA头子插上检查,以前修CRT的时候还剩好多的头子(可以焊接VGA线的那种)。还有行场同步完全可以用波波打的,很直观。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关键是电压啊兄弟,我误入歧途了  认为行场电压相同。。

网友:
行场都是5V方波 但是两个占空比并不一样。即使用万用表量,也不应该电压相同。

网友:
行场同步信号的高低电平由信号频率决定的,640*480 60HZ时都是高电压,其它频率就不定了。

网友:
行场得电压和波形都不是一样的 RGB的是一样的

网友:
所以说嘛   什么事维修,维修的必备就是仔细认真,

网友:
这个我看不出问题

网友:
维修要由简到难,才能不浪费时间呀。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上拉电压都是3.3V的。。

网友:
楼主当时给注意力都集中在2个电压上了,就没有怀疑到其他地方。我们在维修的时候或许多少都有过类似的经历,给注意力集中在一个误区,从而忽略了一些简单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