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系统桌面后 2-3秒掉电

楼主(2011-06-03):
现象1  进系统见到桌面掉电
2   进PE  插上硬盘就掉电
3  不插PE就不掉电
4  只要不进系统 你进BIOSS  怎么折腾都不掉电
5  个人感觉

网友:
扇热或显卡 脱焊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
今天下午重做了南桥 故障依旧 明天把南桥换下看下

网友:
要是独显的话铁定显卡有问题,看下核芯是不是缺角,好的话就重做,集显的就干北桥.

网友:
注意温度方面。。。。还有就是显卡,包括显卡的供电和CPU供电.

网友:
集显多半是北桥供电,独显北桥和显卡供电都会这样。

网友:
哈哈 南桥旁边的晶振 还有重新在装过个系统

网友:
感觉还是散热问题多一点。

网友:
楼主结果如何了?查查温控

网友:
加焊CPU供电芯片

网友:
还是检查显卡及CPU散热

网友:
你用电池还掉电吗

网友:
先排除CPU问题,换硬盘试试,最后就是显卡了。

网友:
看看显卡驱动。

网友:
你这个就是cpu电容问题吧 我台式机就遇到过和你一样的故障笔记本东芝的大电容故障

网友:
CPU,显卡,内存,硬盘,先考虑这些,再考虑板子

网友:
今天回来发布下
温控IC换了
CPUIC换了
硬盘的供电MOS管子换了 并且我将5B电压直接给硬盘也试过
EC也换过
数字示波器也打过所有时钟时钟都正常   时钟芯片也拖过
外设早就拆过
散热绝对做的钢钢的好
硬盘也换过
南桥重做过
内存换过
系统换了好几个
重装系统N次  不同的镜像试过

网友:
最后走的时候  换了个北桥
没测试  时间不够 就回来了
缺定换北桥原因   因为我在最后装系统的时候 不打所有的驱动   就不掉电  只要打了芯片组的驱动就有可能掉电  而且用万能驱动扫描的时候扫描不到集成显卡的核心 只能扫描到 南北桥声卡 网卡由于发烫我把他给摘了没上上去  只要装了芯片组的驱动就有可能掉电  而且打了芯片组驱动后 连安全模式都进不去   进去直接蓝屏  只能重现GHOST系统在进系统桌面

唉 搞了几天了  老师也在催    要出货啊   明天后天放假  这个帖子估计要停用2天了  6月7号上午测试下   看成功啵 不行我也不干了  老师也没时间给我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