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BGA 拖锡 及拆桥技巧

楼主(2011-06-03):
笔计本 显卡 南桥 北桥  做BGA如何 把桥拿下来而不掉点    拿下来之后 如何拖焊 不掉点  我台式机怎么搞都不会掉点  求高手指点迷津    做笔记本  桥芯片 应该注意些什么  还有什么技巧 .......

网友:
板子变形应该是要注意。至于掉点,掉点多了慢慢就不掉了。如同开车,刚开始经常熄火,慢慢就不熄火了。

网友:
就是要轻点整撒,,重来重去的不掉才怪,还有就是 烙铁温度稍高点都要得那样更好托点

网友:
和台式机没有什么区别,主要是心灵手巧就OK

网友:
焊盤多加一些助焊劑,刀頭烙鐵清乾淨加錫,拖的時後要輕不要直接碰觸焊點,避免反覆拖造成焊點拖脫落

网友:
掌握好烙铁的温度

网友:
主要是掌握好温度和力度

网友:
只能和你说:熟能生巧。

网友:
烙铁受热面积和PCB平行,距离PCB约0.1**毫米。靠助焊剂或锡来传到热。

网友:
熟能生巧,巧能生花,明白的不?

网友:
主要是烙铁温度掌握好,多练习即可做到不掉点

网友:
看别人做起来很简单的,自己做就只能孰能生巧了

网友:
买个拖焊锡的

网友:
如果台式机得不掉点的话,笔记本也不 会掉点的,没有多少本质的区别

网友:
只能说熟能生巧吧。细心是最主要的。多练练就会摸索出来的

网友:
熟能生巧,巧能生花,那是屁话。托掉点是温度不够被你拔掉的,下次托不动了用风枪辅助加热

网友:
BGA的斜率也很重要,热量不需均匀进入桥上,否则拔起来很危险

网友:
台式机笔记本是一样的   感觉台式机的板子还要难做  很容易变形

网友:
要注意使用的烙铁最好是平头的,BGA清锡专用的,烙铁温度适当,有铅的350,无铅的395°,清锡之前要加松香膏,先用烙铁过一遍后再用吸锡线清掉残锡,在用工业酒精擦擦,就OK了,BGA对位的时候也要注意。。。

网友:
轻点温度高点,一般不会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平头的.我有时间试试看..感觉不错

网友:
这个没什么技巧的  只能靠经验了  但是轻点  就对了

网友:
温度 控制好,,在就是取桥或拖的时候 最好 加点焊油,,这样可以保护焊盘不容易掉。。还好托。。

网友:
认真仔细,心灵手巧

网友:
多练习,孰能生巧

网友:
熟能生巧,多练习练习,找料板

网友:
多多练习就好啦

网友:
这要随时间和自身慢慢积累经验的。

网友:
要用马蹄头的托哦

网友:
最重要的一点大家都没说到,就是在刚做BGA温度没降下来之前不要很快清洗,铜箔与PCB的膨胀系数不一样,突然的冷却会导致焊点的附着力下降,再用烙铁拖时就很容易掉点了

网友:
掌握好温度 拖得时候时候千万别着急 熟能生巧

网友:
主要是心灵手巧加细心

网友:
拿桥 下来的时候 老掉点  拖的话勉强  拿桥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直接吸上来  在那几秒 注意什么

网友:
最重要就是!控温

网友:
慢慢整啊。。

网友:
吸锡带尽可能用固特的 拖锡的时候多放焊油烙铁温度调高些 慢慢就会了

网友:
有个毛的技巧 多练 说的没用

网友:
做笔记本BGA时
1、首先需要观察这个芯片有没有胶,有胶的话要先用风枪把胶用镊子除掉!
2、没有胶的话直接给芯片刷些焊油,用风枪把焊油吹化流入芯片中。增加芯片中锡的流动性
3、上BGA焊台,选择相应温度曲线开始
4、到最后一曲线阶段时间内,用镊子轻轻碰一下芯片看看芯片有没有复位,有复位拿芯片!
基本上拿芯片没问题

网友:
多练练就会摸索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