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维修后出现BIOS密码

楼主(2011-06-03):
这个问题在脑子里放了多久,都是不晓得是从过的哈。。以前修到过也听到同行说过东芝较新的本本修了过后就出现开机的BIOS密码。我修到那个本本是放电一两个小时以前开机就不要密码了时间短了还是要的,进系统重起一下就又要密码。一直无解求答案哈。。。。

网友:
哥哥些有么有人遇到过的哦。。。

网友:
当时你是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
我遇到过,东芝m205?还是什么的忘了,比较新的机器,做完南桥出密码了,冲刷bios解决。

网友:
我当时修过联想14001时就出现过楼主所说的现象,但我比较幸运,拆机后拔CMOS电池后重装就再没出现了

网友:
刷BIOS试试,我也碰到过,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谢谢,下次晓得从过整了

网友:
那为啥修过就会有密码呢 同一型号有的修过就不会那就是维修中需要注意啥问题就能避免啦

网友:
我前些天就碰到一台东芝这样的机器,修好后出现要BIOS密码,放电可以解决,但是重启之后又不行了,反复试了几次都是这样。最后放电进BIOS,给BIOS密码重新设空,就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有遇到过几台,但只要在主板上清零就可以的。

网友:
你解密后再设置个密码,开机看看

网友:
以前都是刷,就好了!

网友:
请问12楼,主板上是哪里清零,关键的地方,

网友:
东芝的我遇见过,型号忘了,我们没有编程器,当时也没解决,我上次遇到过明基R45,换完显卡后出现密码。最后找人刷BIOS解决,我最近修这机器都是选把BIOS芯片取掉再修显卡,修完再把BIOS装回去。

网友:
找找有没带***的PJ点

网友:
你是东芝什么型号的笔记本 ,有些笔记本上有解密点可以帮助你解密啊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现象。刷bios好像有些机器不太好刷的。

网友:
pj端节点应该在内存槽的位置,以前有人发过这一类的帖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事的,这机放电后还是可以进系统  进去之后连网在系统下面刷个BOIS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看来要刷BIOS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