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R3000暗屏换高压板无效

楼主(2011-06-04):
同时接了两台暗屏的,都是换了高压板换了屏幕同样无效的。其中一台HP 6730S查了图纸发现INV_PWM_3没出,飞了一下让屏幕长亮倒是能交差了。但是另外一台R3000没有图纸,不知道该如何下手,高压板是7PIN的,有18V,3.3V,2.0V,不知道电压算不算正常的!如果我换不常规的高压板的话,应该如何改呢?

网友:
应该可以用通用高压板改的。

网友:
灯管能确定是好的吧!

网友:
楼主说的很不清楚,如果灯管是好的,该高压板应该很简单

网友:
找不到直接到屏上的3.3V拉下来做高压的开启信号

网友:
高压板  通用的就行啊    该也 好改

网友:
换灯管试试呢

网友:
控制EC是MP1010BEF,网上能找到的datasheet都是MP1010B的,是不是都是一样。
控制电压是有的,调节亮度的话其中有一脚会有电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