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 跑55 求救

楼主(2011-06-04):
昨天接到一个F41A的笔记本。拿到手就知道。已经被人搞了不像样了。但没有办法。在难修也要修。一开始拿到手看电流样子感觉已经跑过了内存。感觉就像显卡。这个机器也是显卡们的兄弟呀。于是就加热显卡。10分后测试还是那样。者下不知道怎么办了。就这个机器可以跑马的。就找诊断卡。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不知道放哪里了。就没有找。继续修。这时候用内存阻止卡。打电阻值,发现有几个点对地了。心想肯定是北桥了。于是就做北桥。这个965做起来真要命呀。太累了。做好后在测试还是不行,这下晕了。实在没有办法了。不知道怎么办了。就把BIOS也刷了一下还是不行。这个机器南桥被人家做过。这时候又加焊了一下南桥。但结果很失望。因为后来找了个显卡版所以显卡肯定是好的。先放放
到了下午了。没有办法。还是拿出来看一下。这时候就找诊断卡,妈的找了一个小时。终于找到了。原来是在前几天修的那个机器上。与是就飞线吧。一共就9跟线。(vcc rst gnd clk lpcAD0-3)
看着跑马了。一直跑到49.后面就跳到55了。原来是定在55这里了难怪不亮。IBM 55是48HZ时钟没有到南桥。本以为这个机器也是的就从新做了南桥,真好测一下南桥的那个点到时钟芯片的第十脚是同的。就做南桥吧。结果可想而知。今天早上又要去搞那个机器了。没有办法呀。希望哪位大哥能帮帮忙。

网友(点评):
楼主你好,强烈建议更换超级I0。

网友:
南桥坏了,查USB相关部分。

网友:
48M的始终来了没有啊,是没有来还是南桥没有接收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换了两个南桥了。版主是不是让我查南桥USB部分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大哥,我没有示波器的,就查了一下电压。1.6左右的。电压也出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首先要确认显卡没有问题,然后再怀疑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这里有两个好的显卡版。都换了还是不行。还有南桥是不是查USB方面的

网友:
楼主的板子好了吗。。。

网友:
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板子好了。现在亮了。主要问题就是查找南桥的USB模块发现问题的,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步在南桥的USB模块对地打阻值,发现USB_OC#4对地短路了。就寻找这个信号的来源,找到后发现。是USB的供电反馈脚。
然后就发现usbvcc对地短路了。在往后找到c837,最终的问题就是他了。换了他。这时候加电还是那样。心想不会呀
对地也不短路呀就把U15换了。就好了。
本人新手,说的不是太好。

网友:
USB过流保护造成不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的。谢谢,大哥说的是。现在我有个ACER4520,屏虚。排除显卡版,内存,CPU 屏,屏线。
线在还是虚

网友:
跑55  是南桥USB模块问题   下次修这个板就有经验了

网友:
楼主修的真不容易啊  问题解决了就好!没想到USB过流保护也会造成不亮哦

网友:
怎么感觉你那机是我修过的啊。。。那板是不是只动过南板和U15的?

网友:
不是的,呵呵。兄弟你是哪里的呀。本人是南京的。呵呵。这个机器来的时候只动过南桥和显卡

网友:
楼主耐心真是值得学习,原来USB过流也会造成不亮机,以前没搞过,新手肯定会猛干显卡。

网友:
总算还是修出来了   挺不错的

网友:
哎,有时修本子,没有图纸真的好难,有图纸看的似懂非懂,不容易啊,楼主思路真清晰···

网友:
大哥,别夸。我也是摸索着前进呀。只是运气好了点,最近一段时间都是修N修机,摔的机器,进水机。半个月就修了一两台。悲剧呀。还要像大家学习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打一下USB的阻值

网友:
首先是USB电源芯片,排除了USB电源芯片
,就是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