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启不亮

楼主(2011-06-04):
  进遇到一块板     华硕 k8N4-E  主板启动正常 也能正常用    不能重启一重启就不亮 了求大仙们给点指导

网友:
应该是复位电路中的某个元器件坏了,复位能触发但是不良很明显了吗,检查复位电路

网友:
是不是nv的芯片啊如果是你看看是不是这个芯片的问题

网友:
  查了 有复位

网友:
重启后跑码正常吗

网友:
肯定是CPU搞的鬼,换个CPU包好,这板我遇到过!!!

网友:
怎么没人怀疑是BIOS问题呢,

网友:
是不是重启接线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线?你修的时候不是单板修吗??

网友:
重启线么 问题  重启后直接不亮不跑吗

网友:
我 换个   U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