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纯平显示器行管C极加上灯泡假负载后电压是275V,正常 ...
17纯平显示器行管C极加上灯泡假负载后电压是275V,正常吗

楼主(2011-06-04):
17纯平显示器行管C极上灯泡假负载后电压是275V,正常吗
显示器

网友:
好像不应该有这么高的电压,,

网友:
记得是一百多伏的电压吧,测行+B端看正常吗

网友:
不能这样测,你把行管取下后,由于行不工作,二次电源没有反馈,失去了控制,如果时间开长一点可能你的二次电源管也会挂掉。

网友:
行输出没工作,所以电压升的很高,如果你长时间开启的话可能B+ 也会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