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MD754 针 集成板 主板声卡跳线怎么 跳

楼主(2011-06-04):
联想AMD754 针 集成板 换了个机箱 没 声音了 主板声卡跳线怎么 跳
主板
联想

网友:
56 78 相连就可以

网友:
同意楼上方法

网友:
总共就七根线 是不是连下56 啊

网友:
缺针的那两过的都短接就行了

网友:
就是这样的 ,好简单的。呵呵呵

网友:
应该是58 78相连

网友:
有三对是相连的,头尾加个跳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