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65原厂板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1-06-04):
客户送修此板,说点不亮,上电发现复位灯常亮,测内存,南北桥供电正常,CPU无核心供电,核心IC是ADP3168,查28脚12V正常,11脚EN 1.2V正常,VID引脚有高低电平组合。手里没有ADP3168 ,只有ADP 3181,查PDF,引脚定义一样,换上一个3181,主板点亮。
新手头一次发贴。写的不好,请见谅。

网友:
换CPU试试呗

网友(点评):
你没看贴子写的是什么就乱点评的?

网友:
不好意思本人没有相机,所以图没拍。

网友:
INTEL原装板子,cpu那边如果没电压的话换电源ic直接就好累的。

网友:
哇!新手分析的还这么 有条理啊?供电EN,和VID组合,都 说了,厉害